请教一个A/D转换的公式

楼主:
请教大虾一个问题,我有一大气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10KP,对应输出1--5V电压.16位A/D转换,采样后的计算公式为:27500*X-27500,单位是Pa.其中X=5(单位:V)/65535.我的这个计算公式对吗?

网友A:
但从数值的单位来看貌似不对,照你说的把X=5代入公式,所得气压值为负数?

网友:
因为网络关系卡了连续发了2楼一样的表示抱歉,这类模拟传感器应该不是很难,仔细看看datasheet,一般都有详细的计算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从数值的单位来看貌似不对,照你说的把X=5代入公式,所得气压值为负数?

怎么把X=5V代入会是负数呢?27500*5-27500= 110000pa,正好是满量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X=5V代入会是负数呢?27500*5-27500= 110000pa,正好是满量程啊。

难道你不是说x=5/655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X=5V代入会是负数呢?27500*5-27500= 110000pa,正好是满量程啊。

16AD没使用过,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看来那个公式没错,只是x=AD值*5/65535,之前是我描述错误

网友:
基本类型是对的,用这个公式 :y=k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