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检测交流电压过零的调理电路有集成的IC可用吗?

楼主:
要检测交流电压过零,通过霍尔原件后得到一个有正有负的电压,传统方法是用调理电路抬升电压再经过限幅在3.3V之后送入DSP I/O口 请问这种由多个运放构成的调理电路有没集成的IC可以完成以上功能啊

网友A:
运放就是现成的芯片了,没有什么“专用芯片”。

再次强调:初学者做设计时不应考虑用什么芯片,而是应先考虑用什么原理,充分掌握原理后,自己都能知道有没有以及用什么芯片。

网友:
“信号调理”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总觉得用到“调理”跟完成了好多、好重要的功能似的。

交流电压过零检测,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根据信号的强度,可以直接使用或经放大、缓冲后使用。

网上也有很多象精密整流等成熟电路可以参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就是现成的芯片了,没有什么“专用芯片”。 再次强调:初学者做设计时不应考虑用什么芯片,而是应先 ...

该怎么寻找过零检测的各种芯片以及其测试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怎么寻找过零检测的各种芯片以及其测试数据呢

先看懂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