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金属传感器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
入题

网友:
金属壳的传感器?能检测金属的传感器?你这问题太高深了。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对什么金属的探测了,目标多大?多远?什么材质? 做设计不能什么都首先想着“用什么芯片”,而是应该先想用什么原理。只有知道了原理,下面的事才是主动且可控的,否则不过是被动的模仿,于个人的成长不利。

网友:
楼主考虑一款数字电感。LDC1000.可以检测金属距离。比较准确的。

网友:
金属传感器 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