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50定时器使用多个功能的配置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MSP430F4250定时器同时实现PWM输出、脉冲计数、定时器功能,请教怎么配置?

网友:
同时还要用定时器模拟串口功能

网友:
取决于定时器里CCR模块的多少和CPU速度吧,每个CCR模块可以单独设置呀

网友:
能否举例吗?还是不会配置,如果在使用CCR0 在CCTL2 = OUTMOD_7 在引脚上输出PWM,如果我还要使用CCR0进行比较模拟串口这个时候的设置就不清楚,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大家有做的,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你先说说是什么类型定时器,有几个,每个里面有几个CCR模块,想实现的功能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