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用汇编语言帮我编3个小程序

楼主:
(1)、八路彩灯从左向右逐次渐亮,间隔为1秒。
(2)、八路彩灯从右向左逐次渐灭,间隔为1秒。
(3)、八路彩灯同时点亮,时间为0.5秒,然后同时变暗,时间为0.5秒,反复4次。
大神求解决,谢谢了,新手没学好汇编,急需学习,谢谢

网友:
伸手党还是去百度知道花个几百分去找答案去吧。

网友:
听起来有的像作业。。。

网友:
给钱就做

网友:
没人会做你这个小程序,因为你没说用什么汇编

网友:
用C不好吗。。。汇编我还不是很会写。。。

网友:
;设LED接在P1口且低电平点亮,定义一字节内存40H为LED8临时变量,定时器0设50mS中断(OSC@6MHz),用T0CNT计满20次为1S.
        T0CNT DATA 40H
        LED8 DATA 41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T0INT
        ORG 0050H
T0INT:
        MOV A,#3CH
        MOV TH0,A
        MOV A,#0B0H
        MOV TL0,A
        INC T0CNT
        MOV A,T0CNT
        CJNE A,#10,NO_1S
        CLR A
        MOV T0CNT,A
        MOV A,LED8
        CJNE A,#0FFH,N_ONE_CNT
        CLR A
        CPL A
        CLR C
        RLC A
        MOV LED8,A
        MOV P1,A
        SJMP NO_1S
N_ONE_CNT:
        SETB C
        MOV A,LED8
        RLC A
        MOV LED8,A
        MOV P1,A
NO_1S:
        RETI
        ORG 0100H
START:
        CLR A
        CPL A
        CLR C
        RLC A
        MOV P1,A
        MOV LED8,A
        MOV A,#11H
        MOV TMOD,A
        MOV A,#3CH
        MOV TH0,A
        MOV A,#0B0H
        MOV TL0,A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CLR A
        MOV T0CNT,A
        SJMP $
        END

这是你的第一题,就当我复习一次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