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的view-->graph 功能,在CCS5.2中怎么找不到?求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CCS3.3中的view-->graph 功能,在CCS5.2中怎么找不到?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还是GUI Composer?

网友:
就是我想把一个AD采样过来的量想显示成图看他的变化趋势,你说的以上两种有什么不同?还有你说的这两种怎么用,我怎么在CCS5.2中没有找到。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要在DEBUG时才出现的。

网友:
在Debug的界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UI_Composer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指点,根据你的连接看到GUI Composer is included with CCSv5.3 or greater,那在CCS5.2中就没有的了?我在CCS5.2的debug模式下也没找到,我记得在CCS3.3中见到过,可是现在怎么都找不见,请高手进一步明示,非常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在DEBUG时才出现的。

谢谢你的指点,我在CCS3.3中能看到,可是CCS5.2中就怎么找不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我在CCS3.3中能看到,可是CCS5.2中就怎么找不见。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639&highlight=C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639&highlight=CCS

真好,正是我想要问的,学习了,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一直用CCS3.3,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