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NC在电脑上直接显示BBB的framebuffer图像

楼主:
大家应该都会在BBB上用VNC了吧?(还不会的同学,方法是在BBB上运行
x11vnc -bg -o %HOME/.x11vnc.log.%VNCDISPLAY -auth /var/run/gdm/auth-for-gdm*/database -display :0 -forever

然后在电脑上打开VNC客户端,输入192.168.7.2:0就能连接并显示LCD上的图像了。)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远程控制X桌面。如果我写了一个QtE程序,它直接跑在framebuffer上了,我也想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怎么办(比如给客户进行产品演示时会用到)?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解决办法,最后发现x11vnc虽然名字里带有X11,但它其实是支持直接搬运fb的。虽然这个功能一直是beta版,但是我用着没什么问题。首先说明,我在BBB上安装了480x272分辨率的4.3寸LCD屏幕。在BBB上运行下面的命令就可以了
x11vnc -rawfb map:/dev/fb0@480x272x16

上面给出的是必备的参数,后面还可以根据喜好添加其他参数如-bg等。
还有一种方法
x11vnc -rawfb console

用这个命令的话还可以直接用电脑键盘在BBB的console里进行输入。

电脑端跟之前的一样,运行VNC客户端,输入192.168.7.2:0即可。

效果:刚连通的时候client画面没有反应,要等待四五秒钟才开始动态显示。实时性很好,而且基本不占用CPU(6%到7%)。

注:关于-rawfb参数详见http://www.karlrunge.com/x11vnc/faq.html里的Q-113

网友:
哇  又有新作 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我要一步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