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901鉴相问题

楼主:
请问有人用过AD9901这款芯片来检测相位吗?我采用TTL模式来接线,对两列1MHZ的方波检测相位差,输出一直稳定在直流4V左右,而不是我想得到的两列方波的异或输出。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文章,用这款芯片来鉴相,我的电路跟文章里的电路一模一样,却始终出不来我想要的结果,起初以为芯片坏了,但换了几块都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大神帮主解惑,附电路如下:

网友A:
输出的信号不对,主要是看输入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信号不对,主要是看输入的什么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列方波给一路输入信号,另一路输入直接接地,照理输出应该是跟第一列输入一样的方波信号,但实际输出一直为4V左右,请问你用过这款芯片吗,我一直找不到问题,求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列方波给一路输入信号,另一路输入直接接地,照理输出应该是跟第一列输入一样的方波 ...

这款芯片没有用过
但从鉴相原理说,当输入的信号是同频率时,这个ad9901才工作在鉴相模式,两路信号要有相位差,,,

网友:
楼上正解 应该是不能用直流的,嗯...这个我也没用过

网友C:
我今天也在调试这款芯片,电路图我们是一样的,我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直接产生两路频率幅值相等(3V)的方波信号,相位差为30度,但是输出甚至都不是直流电平,是一个很不规则的正弦信号,频率降低时,输出信号变得杂乱,根本没有所说的3.2V到5V的电压范围输出, 有人调试过吗??

网友:
好像AD9901有兩種形式的,一種是TTL/CMOS型的,而另外一種就是ECL型的,我現在是不知道我們買的AD9901是屬於哪一種的,據了解這兩種封裝是一樣的,但是管腳的定義不一樣!!

网友C:
出来了,出来了,是电阻选的不对,但是出来的波形还是不太稳定。

网友C:
R2=R4 = 182 ohm,  R3 = 47.5 ohm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R4 = 182 ohm,  R3 = 47.5 ohm
请问你这个参数是按照什么原理选择的?我还是用的3个100欧电阻,只不过全部换成了金属膜电阻(以前是贴片)就可以了,还有你现在的输出稳定了吗?好久没逛这个论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在调试这款芯片,电路图我们是一样的,我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直接产生两路频率幅值相等(3V)的方波信号,相位差为30度,但是输出甚至都不是直流电平,是一个很不规则的正弦信号,频率降低时,输出信号变得杂乱,根本没有所说的3.2V到5V的电压范围输出, 有人调试过吗??

我也在弄这个,,,按照楼主说的连接电路,可后来得到的依然是直流信号,,你的调试结果肿么样了?分享一下吧,我QQ12603461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R4 = 182 ohm,  R3 = 47.5 ohm
我刚刚也得出了,,只是测量的频率上不去,100KHz波形就比较差了,不知道是我的发生器仪器的问题还是芯片问题,你的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来了,出来了,是电阻选的不对,但是出来的波形还是不太稳定。

请问你现在的波形稳定了吗,我的波形还是时而稳定时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也得出了,,只是测量的频率上不去,100KHz波形就比较差了,不知道是我的发生器仪器的问题还是芯片问题,你的能达到多少呢?

请问你现在的波形稳定了吗,我的还是不太稳定,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不太稳定的原因要测量一下。
是否是输入信号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现在的波形稳定了吗,我的还是不太稳定,不清楚什么原因

这是去年电设的时候调试的,后来没有用上,就放弃了,没有再继续调试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也得出了,,只是测量的频率上不去,100KHz波形就比较差了,不知道是我的发生器仪器的问题还是芯片问 ...

朋友,你后来是怎么改电路的?是换了电阻变成楼主所说的182、182、47.5、100欧吗?我的输出都是直流,且一直在3.3v和5v间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参数是按照什么原理选择的?我还是用的3个100欧电阻,只不过全部换成了金属膜电阻(以前是贴片) ...

朋友,你后来是怎么改电路的?是换了电阻变成楼主所说的182、182、47.5、100欧吗?我的输出都是直流,且一直在3.3v和5v间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弄这个,,,按照楼主说的连接电路,可后来得到的依然是直流信号,,你的调试结果肿么样了?分 ...

朋友,你后来是怎么改电路的?是换了电阻变成楼主所说的182、182、47.5、100欧吗?我的输出都是直流,且一直在3.3v和5v间变化

网友:
我的波形也是时而稳定时而不稳定

网友E(2016-07-14):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