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温湿度、烟雾三个传感器都写在ZigBee协议栈里面

楼主:
2芯积分
我用的网峰开发板:一个是自带传感器的底板,另一个是普通底板,两个ZigBee无线模块,单独的传感器使用已经成功,现在我把三个传感器的代码都加载到了ZigBee协议栈内,make无错误,串口也可以输出内容,但是比较乱,有大神做过此尝试吗???求指导??另外::IAR可以编出前天用户界面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串口同时输出三个传感器数据比较乱吗,那就是你没设置好串口输出的格式问题了,
另外你提的问题好模糊,看起来好费劲

网友A:
你做的怎么样呢  我现在也在做把几个传感器加入 但是输出有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怎么样呢  我现在也在做把几个传感器加入 但是输出有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能不能提供下湿度的示例程序呢

网友:
还需要不?

网友:
开始我的发送也有问题,改用系统的延时函数和系统带的driver就没问题拉

网友:
就是用系统自带的延时函数;把void Delay_us() //1 us延时的内容换成这样
{
   MicroWai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