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
请问这是哪种稳压管

网友:
不是齐纳二极管么?

网友:
图好像不大对。
稳压管接在MOS管D、G之间干什么?

网友:
可以是普通稳压管,
MOS管只要栅极和源极之间施加的电压超过其阈值电压就会导通。由于MOSFET存在结电容,关断时其漏源两端电压的突然上升将会通过结电容在栅源两端产生干扰电压。

所以这个DW1一般应为TVS更好,,
TVS速度更快
电磁炉中这种用法比较多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稳压管是否为保护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普通稳压管,
MOS管只要栅极和源极之间施加的电压超过其阈值电压就会导通。由于MOSFET存在结电容,关 ...

楼主的图,稳压管是接在栅极和漏极之间。
所以我怀疑电路有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普通稳压管,
MOS管只要栅极和源极之间施加的电压超过其阈值电压就会导通。由于MOSFET存在结电容,关 ...

另外,MOS施加正常方向工作电压时,稳压管是正向。
电路有误,几乎可以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MOS施加正常方向工作电压时,稳压管是正向。
电路有误,几乎可以肯定。

对MOS管来说,栅源极稳压管真的很少见,但放TVS也可以,至少防静电的意思。或换成IGBT管,这里放TVS说的过去,
楼主非常吝啬,,就给这一部分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好像不大对。
稳压管接在MOS管D、G之间干什么?

接稳压管应该就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稳压管应该就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吧

静态工作点应该是由GS之间电压决定,现在稳压管接在GD之间,肯定不是设置静态工作点。

网友:
估计稳压管的目的是保护FET,但具体要看栅极前面的电路才能确定。
拿FET作为后级较高电压的电路开关,通常会用开集方式控制栅极,这时有可能FET的珊-源间耐压不够需加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态工作点应该是由GS之间电压决定,现在稳压管接在GD之间,肯定不是设置静态工作点。

恩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