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更新官方debian后安装软件显示"no space" 的解决方法!

楼主:
现象:

今天更新完bone-debian-7.5-2014-05-14-2gb.img到我8GB的SD卡后,首次运行系统,接着安装软件,竟然不成功,显示空间不够。

问题:

明明是8G的SD卡,怎么会空间不够?

解决方案:

用df -f命令查看文件系统,发现/目录的占用率竟然为100%,然后再发现/下的总容量只有1.6G左右,接着用分disk /dev/mmcblk0 查看SD卡的分区及使用情况,果然还大部分的空间是还没有分配的,那么我们只要把为分配的空间分配到挂在/目录下的分区下就行了,可是这种普通分区又不支持动态调整大小,所以放弃了直接调整大小的方法。

所以只能够手动调整。

在win下把bone-debian-7.5-2014-05-14-2gb.img烧写到SD后,会看到一个96M大小的移动磁盘出现,我把这个盘符的所有内容备份出来,接着在LINUX的PC上把SD卡上的另一个rootfs分区挂载出来,把里面所有的文件备份出来,然后fdisk把SD卡上的所有分区删除,接着新建一个2GB大小的分区,再建立一个分区作为根目录(我这大概4GB,还剩下1GB多作为备用)保存退出后,用mkfs把第二个分区格式化为ext3格式,然后用mount命令把该分区挂载出来,在把刚才备份的rootfs分区的内容全部还原在该分区内,之后umount卸载该分区。

接着在win下把新建的第一个分区格式化为FAT32格式,再把之前那96M大小的分区的内容还原回来,最后重建MBR。哈哈 分区调整完工咯!

把SD卡插入BeagleBone Black 按住uBOOT按钮通电启动,一分钟过后win下再次出现了BeagleBone Getting Started这个移送盘符,与之前不一样,这次的容量已经为2GB了(这个分区在目标机和宿主机上是可以同时访问的,空间大了,也方便文件的传输共享)。最后通过SSH登入到系统,通过df  -l 命令查看,发现使用率只有40%咯。————终于可以随心所遇的安装软件了!

网友A:
呵呵 应为你的imag只能识别2g空间

===================================

网友:
不错
装ubuntu的话脚本会自动识别SD卡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应为你的imag只能识别2g空间

要是可以自动识别sd卡大小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
装ubuntu的话脚本会自动识别SD卡大小

话说烧写软件只是单纯的把img烧写到SD卡,这里他是怎么检测SD大小的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这里使用的是直接在SD卡上运行的系统)只是单纯的烧写,img文件大小就代表着这两个分区的大小(boot,rootfs),所以不管SD卡容量有多大,分区却始终只有那么大。
如果使用SD更新eMMC的话,系统先在SD运行,然后检测eMMC的容量,再把系统烧写到eMMC的大小,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eMMC的大小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烧写软件只是单纯的把img烧写到SD卡,这里他是怎么检测SD大小的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这里使用 ...

烧写脚本先将SD卡挂载,然后使用df或者fdisk来检测SD大小
分好区格式化后将img镜像同步到SD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写脚本先将SD卡挂载,然后使用df或者fdisk来检测SD大小
分好区格式化后将img镜像同步到SD卡中

嗯嗯 ,多谢指点!

网友D:
我也准备烧这个镜像  但是我在官网没有找到交叉编译工具   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烧这个镜像  但是我在官网没有找到交叉编译工具   能给个链接么

英蓓特的网站里面有下载的,但是现在好像打不开。要么你留个邮箱我明天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