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864箭头的上下变化。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楼主:
void locatexy(uchar x,uchar f)
{
uchar j;
{
  if(f==0)
  {lcd_wcmd(0x80+x);}    //    第0行 ( x等于行,y等于列 )
  else if(f==1)
  {lcd_wcmd(0x90+x);}   //    第1行
  else if(f==2)
  {lcd_wcmd(0x88+x);}   //    第2行
  else if(f==3)
  {lcd_wcmd(0x98+x);}  //    第3行
  }

   lcd_wdate(0x10);     //输入一个箭头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
{
    uchar i;
    locatexy(a,b);
        do
        {
           lcd_wdate(*c);
           *c++;
        }
          while(*c>0);
          delay_ms(10);
}
uchar key1()
          {
           uchar j;
           DDRD|=0X02;    //定义D口的第二个管脚控制按键
           PORTD|=0X02;
           DDRD&=0XFB;
           j=PIND;
           j=j&0x02; //0000 0010
           if(j==0x02)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r,l;
         SEGOFF();//关数码显示管函数
     DDRC=0XFF;
         DDRD=0XFF;
         lcd_init();
         lcd_clr();

         while(1)
         {
         display(0,0,text_1);

         }
}

网友:
一样取模呗

网友:
不就是直接在0x80 0x88  0x90 0x98位置画呗,这个箭头在ASCII码里有,直接画字符就出来了

网友:
箭头的上下走就是将箭头的显示位置上下移动罢了,很简单!!!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

网友:
把光标移到指定的那个位置再写箭头

网友:
把原来的箭头清除再显示下一个箭头。只要掌握了在任意地方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内容,这个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