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电源负载检测原理分析

楼主:
现有一个充电宝,单主控TP4201b,带有负载检测。即只有接入负载时才会升压充电

。没有负载则停止升压,输出电池原本电压。现在想做个改动,就是去掉负载检测,不

管有没有负载,都升压输出。主要是由一个pmos管控制,sw端输入。但模电没学好,

看不懂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改。请坛子里哪个大大提点一下,请教一下。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去掉负载检测?把R7去掉就不用检测了
疑问:这样干,静态功耗会很大,,充过电估计不用时间稍长电就自身损耗一部分了,,
这个是TP4201 是五合一移动电源方案IC,,
人家内部有程序控制,最好按照既定方案进行,这种五合一移动电源方案IC就是按电压检测锂电容量的,楼主不检测负载让人家始终在高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