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问题

楼主:
24V电源供电EMC浪涌该打多少V

网友:
这个,只能查该产品技术标准。

网友:
EMC浪涌不是按照多少V供电来说的
都是按照国标规定的使用环境

下面给你找一段IEC的标准

IEC801-5中针对电涌的源为电力切换瞬变或间接雷击的闪电瞬变,对设备的安装条件与防护设施作如下分类(适用电涌):
0类:保护良好的、有一次和二次过压保护的电气环境,通常处于特殊的房间内,电涌电压不会超过25V;
1类:局部保护的、有一次过压保护的电气环境,电涌电压不超过500V;
2类:电源线与其它线路分离开,电缆隔离良好的电气环境,电涌电压不超过1kV;
3类:电源电缆与信号电缆并行敷设的电气环境,电涌电压不超过2kV;
4类:互连线象室外一样沿着电源电缆敷设,且电子线路和电气线路均使用电缆的电气环境,电涌电压不超过4kV;
5类:非人口稠密区内电子装置联接电讯电缆和架空电源线的电气环境。
对0类不做电涌测试。一般电源产品处于1类或2类电气环境,可选择严酷度等级为1级或2级。

网友:
国标应该是GB/T13926.4-92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