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
为什么去掉C2 才能起震

网友:
C1、C2称为振荡器的负载电容,不同的晶体及电路,对这两个电容有不同的要求。

它的大小可以由实验确定,也可以根据数据手册得到。

网友:
楼主用74HC14?
74HC14和74HC04不同,74HC14是施密特输入。
用施密特输入,也有可能产生振荡,但必须输入端幅度大于回差才行。这种方式以往称“硬”起振。
改用74HC04试试看。

网友:
74HC04不能起震,所以换的74HC14,发现偶尔起震,所以去了C2,就没问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74HC14?
74HC14和74HC04不同,74HC14是施密特输入。
用施密特输入,也有可能产生振荡,但必须输入 ...

74HC04不能起震,所以换的74HC14,发现偶尔起震,所以去了C2,就没问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用74HC04应该是没有问题,一定会起振的。
也许你的那片74HC04有问题?换一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74HC14?
74HC14和74HC04不同,74HC14是施密特输入。
用施密特输入,也有可能产生振荡,但必须输入 ...

看问题真细致,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右边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  我也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