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源并联很多电容

楼主:
3V电源并联这么多电容,一两个就够了吧,难道是每个被供电的芯片供电前都把电源滤波一遍?

网友:
大电容分多个并联必要性不大。除非不同材料的电容混用。那些分别放置在不同位置的小电容,由于电路上的连接是一样的,所以画到了一起,而对于PCB布板时,却要注意它的放置位置。

网友:
这些电容在PCB布局时都是就近布置于芯片旁的,用于对芯片电源回路的去耦,每片芯片都要用。

网友:
通常是每个芯片旁都放置一个电容,某些大型芯片甚至一个芯片就要配两个三个电容。

网友:
一个芯片地和电源之间一个103,
所以可以测算出你这个图上有几个芯片,,,

网友:
每个芯片最近的那个电源脚都得接电容。以此更能滤掉干扰耦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