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电路的区别?

楼主:
下面电路是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而上边这个电路分析了半天也没推导出输入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关系,请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电路

电路

网友:
同样是差分放大器,只不过加了输入偏置。

网友:
同样是差分放大器,只不过加了输入偏置。 恩恩,谢谢指引,还是不是很理解这个输入偏置,我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差分放大器,只不过加了输入偏置。

可以帮忙推导一下吗?  这样看着这个图怎么也看不出他们输入输出的关系来。。
自己推搞了半天也没推导出来(数学能力有限呀),,,,,,,,,,,,,怎么看着这图脑袋里就反映不出什么东西来呢,必须得算算才知道,,经典的图稍微变一下形就又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忙推导一下吗?  这样看着这个图怎么也看不出他们输入输出的关系来。。
自己推搞了半天也没推导出 ...

建议去再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章节,还是用虚短、虚断分析法。

网友:
第二个图电阻简单看做4倍关系。算出来就是8V。差分放大4被,(电阻计算用50K)原理简单的就是先算出1电压。然后根据续断。2电压也是那个。在用电流的流向列出公式计算得出输出。第一图同理。

网友:
用叠加定理可以求出,原理跟推导差分放大器一样。

网友:
差分放大器的典型应用.

网友:
虚短、虚断

网友:
线路板调试步骤一:
对于刚拿回来的新PCB板,我们首先要大概观察一下,板上是否存在问题,例如是否有明显的裂痕,有无短路、开路等现象。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电源跟地线之间的电阻是否足够大。
PCB价格创全球最低,交期最快,品质更好,热线0755-84086168

网友:
用全零器 + 无定器,再怎么复杂的也一样分析。

lz 的第一个图用全零器和无定器来表述:

A与A'之间的符号为全零器(nullator),全零器的定义是,流过它的电流为0,两端电压为0;
B与地之间的符号为无定器(norrtor),无定器的定义····不记得了,它是个源,两端电压不定,产生电流不定,这个不定是指它处于理想状态,能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实际的值由其它部分决定,当然,遵循基尔霍夫定律。

很类似虚短、虚断吧?嘿嘿。不过呢,它的优点是可以用图形表述,便于分析。

对于运放,两个输入端(同相、反相)之间相当于全零器,输出则相当于无定器。因为我们一般使用的都是单端输出运放,所以这个图里的无定器的一端为输出,而另一端是接地的。

现在全零器+无定器这个知识课堂上应该有讲吧?二端元件里的。俺就不费爪子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