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Jack模块 通讯模块之安卓客户端-源码

楼主:
Quick-Jack到手好几天了。目前除了测试客户端本身的功能,其它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里贴出android客户端的源码
这个是官方发出来的源代码,eclipse打开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有错误,当然就编译不了咯

这里是源码,其中有手机跟模块如何通讯的,继续学习
///////////////////////SinWave.java
/////////////////生成用于供电的正弦波,
//公式=1.01-sin(wt)每种android手机数据格式不一样,魅族M9:数据值为1输出正弦波波峰,-1输出正弦波波谷。数据-128和127为正弦波0点,正好与常理相反,由于无法获得手机硬件,原因无法查究
package com.nxp.HijackU;

public class SinWave {
        /** 正弦波的高度**/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HEIGHT = 32767;        //16bit
        /** 2PI**/
        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TWOPI = 2 * 3.1415;
        public static boolean powersinflag = false;
        public static final short constfeq= 8;
        public static short[] powersin= new short[constfeq];
        public static short counter_j= 0;

        /**
         * 生成正弦波  PCM数据
         * @param wave
         * @param waveLen 每段正弦波的长度
         * @param length 总长度
         * @return 返回对应正弦波所需的PCM数据
         */
//        public static byte[] sin(byte[] wave, int waveLen, int length) {//由于会i++所以length 至少比wavelen大1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                        if(waveLen<3){
//                                if(i%2==0){
//                                        wave=1;
//                                        }
//                                else{
//                                        wave=-1;
//                                }
//
//                        }else{
//                        wave = (byte) (HEIGHT * (1.01 - Math.sin(TWOPI
//                                        * ((i % waveLen) * 1.00 / waveLen))));
//                        //  System.out.println("sin "+ i + wave);
//                        }
//                }
//                return wave;
//        }
        public static short[] sin(short[] wave, int length) {//由于会i++所以length 至少比wavelen大1
                if(powersinflag==false )
                {
                        for (int i = 0; i < constfeq; i++){
                                powersin=(short) (HEIGHT * (Math.sin(Math.PI * i /constfeq * 2)));
                        }
                        powersinflag=true;
                        counter_j =0;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wave=powersin[counter_j];
                        counter_j++;
                        if(counter_j==constfeq) counter_j=0;
                }
                return wave;
        }
}

网友:
昨天搞整了一下,原来提示的类库缺失,是因为软件配置问题,目前更新了软件安装了个中文语言包,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使用手机端AIDE编译通过使用也 没有问题

网友:
这代码比较难啃,java,难啃

网友A:
目前更新了软件安装了个中文语言包,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使用手机端AIDE编译通过使用也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更新了软件安装了个中文语言包,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使用手机端AIDE编译通过使用也 没有问题

什么情况~~~

网友B:
楼主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最近忙工作,都停下了。你也在研究这个么,有时间交流交流

网友:
嗯嗯 现在研究这个,你有IOS源码吗? NXP文档说跟技术支持要,我在NXP的技术支持网页上填了我的问题,他居然是自动回复的,没法下载,你可以途径获取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忙工作,都停下了。你也在研究这个么,有时间交流交流

嗯嗯 现在研究这个,你有IOS源码吗? NXP文档说跟技术支持要,我在NXP的技术支持网页上填了我的问题,他居然是自动回复的,没法下载,你可以途径获取到?

网友:
官方网站上有吧,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 现在研究这个,你有IOS源码吗? NXP文档说跟技术支持要,我在NXP的技术支持网页上填了我的问题,他 ...

刚才看了一下,官网还真没有找到 ios的源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官网还真没有找到 ios的源码

是啊,好像因为苹果的关系,源码不能公开在网上下载,但是NXP的FAQ文档上说,可以跟技术支持要,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跟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D:
有能力还是先从安卓入手,改进原来的程序功能为通用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能力还是先从安卓入手,改进原来的程序功能为通用一些的

恩,我觉得安卓还是好上手,配合官方的源码使用起来还是蛮轻松的。ios没有接触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好像因为苹果的关系,源码不能公开在网上下载,但是NXP的FAQ文档上说,可以跟技术支持要,但又不知 ...

官方网站上的技术支持,方式都可以试试http://www.cn.nxp.com/support.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方网站上的技术支持,方式都可以试试http://www.cn.nxp.com/support.html

Quick-Jack模块的是由中国团队的小伙伴开发,对IOS有兴趣也可尝试去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Quick-Jack模块的是由中国团队的小伙伴开发,对IOS有兴趣也可尝试去沟通。。

你研究很透彻的样子 ,到时候向你请教一下哈

网友:
我只是给你提供我看到的消息。
手机方面,我无从下手,开发软件就难倒我了;
LPC812确实在学习中。
我另有贴说这个事。

网友B:
我的华为手机G525控制LED灯没问题,但传感器读不了,Handshake failed or Phone received erro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为手机G525控制LED灯没问题,但传感器读不了,Handshake failed or Phone received error

我的是都行,但是时间长了就不稳定了,然后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都行,但是时间长了就不稳定了,然后就不受控制了

拔了电池 是不是没法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了电池 是不是没法供电正常?

这个没有试,回去试试看~

网友:
现在研究这个,lz有IOS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