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用 SPI 接外部扩展 AD

楼主:
小弟新手,刚掌握 arm 2119基本的功能,现在想用SPI 总线外接一个外部扩展的AD, 目前想用AD7714. 但不知道如何下手,相关的手册都读过了,但对外接AD内部寄存器的操作不知道如何编程。
哪位大哥有类似的SPI控制外扩AD或者FLASH的程序,求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恩,是啊,差不多类似的也行,就想看看SPI给外扩芯片寄存器控制怎么写

网友:
SIP看时序改改就好啦,网上现成的SPI例子大把的,

网友:
内部的SPI内部的AD实现通信?先把SPI和AD配置的寄存器看懂。然后配置。参考单个的SPI 和单独的AD配置。吧这2这综合起来就好。

网友:
谢谢各位,要是有差不多的例子就更好理解了,大概也看懂了些,就是下手编的时候还是爬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