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放大器的AGC问题,望大神给予解答

楼主:
这是11年电赛的LC谐振放大器,目前出AGC指标外全部完成,现在正在做AGC这一指标,只是有一事不明,题目要求AGC控制范围为40dB,并且要求输入信号小于等于50uV,那么如果要达到40dB范围的AGC,那么是不是输入信号最小小于0.5uV呢?这个幅度太可怕了。。。。

网友A:
1、人家说的测试条件输出1V,那么输入是1V/40DB = 10mV。 2、AGC的作用,是在信号强时,把增益降低。即是按楼主说的0.5uV输入,那也是大于等于,而不是小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人家说的测试条件输出1V,那么输入是1V/40DB = 10mV。 2、AGC的作用,是在信号强时,把增益降低。即 ...
你好,我还是不明白,那我在做AGC的时候输入信号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因为你1中说的是10mv,2说的是大于10uv,求解答

网友A:
输出1V,那么在40DB增益时的输入是1V/40DB = 10mV,加入AGC,是控制其输出不能超过1V,也就是说,输入在 10mV以上才加入AG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1V,那么在40DB增益时的输入是1V/40DB = 10mV,加入AGC,是控制其输出不能超过1V,也就是说,输入在 10 ...
你好,如果不看前面的衰减器的话,在没有AGC情况下,那么放大器输入最大不能超过50uV。按照你说的,加入AGC后,输入要大于等于10mV,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的50uV从哪来的?怎么算的?

网友:
大神,就是题目里的说明,第二项,她说输入小于50uV

网友A:
测试幅步特性时使用的信号,这是测试条件。

人家说50uV,是输入,你咋把输入变为0.5uV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幅步特性时使用的信号,这是测试条件。

人家说50uV,是输入,你咋把输入变为0.5uV了呢?

太感谢了,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确定一下,就是说幅频特性是在小于50uV条件下测量,然后AGC是在50uV至5mV(40dB)之间测量是嘛

网友A:
AGC不起控时,特性一般是最好的,题上给的条件也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C不起控时,特性一般是最好的,题上给的条件也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测试。

是的,AGC起控释带宽会变宽,也就是选择性会变差
但是大神你没有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啊,到底加入AGC后,我的输入电压是在什么范围,是在50uV至5mV之间吗(衰减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