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 学习笔记三】利用PWM模块产生两路方波

楼主:
/*******************************************
开发坏境:CCSv5
程序功能:利用PWM模块产生两路方波
程序说明:使用PWM模块0,PWM发生器0,输出为PWM0和PWM1管脚,分别为PB6,PB7
编程者:Linchpin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t main (void)
{
        //使能FPU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设置系统时钟为8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使能PWM0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PWM0和PWM1输出所在GPIO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配置PH0/PH1为PWM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M0PWM0);    //#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7_M0PWM1);    //#define GPIO_PB7_M0PWM1         0x00011C04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配置PWM发生器0:加减计数,不同步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PWM发生器1的频率,时钟频率/PWM分频数/n,80M/1/800=100KHZ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800);
        //设置PWM0/PWM1输出的脉冲宽度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0, 400);//50%占空比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 200);//25%占空比
        //使能PWM0和PWM1的输出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 true);
        //使能PWM发生器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
        while(1);
}

网友A:
GPIO_PB6_MOPWM0是自己定义还是直接调用,调用哪个库函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_PB6_MOPWM0是自己定义还是直接调用,调用哪个库函数的

在这个头文件里已定义的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头文件里已定义的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我运行你的代码,但是发生了错误,在使用 pin_map.h 需要加上#ifndef  PART_TM4C123GH6PM#define  PART_TM4C123GH6PM
#endif

调试时经常遇到这种原因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没加上宏定义的

没加上宏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运行你的代码,但是发生了错误,在使用 pin_map.h 需要加上#ifndef  PART_TM4C123GH6PM#define  PART_T ...

properties——advanced options——predefined symbols,上面预定义predifine name 添加 PART_TM4C123GH6PM

网友A:
能不给帮我解决第二个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给帮我解决第二个图的问题

加上宏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出个带死区控制的 上,下臂输出的PWM例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个带死区控制的 上,下臂输出的PWM例程吧!

现在在准备期末考试没空呀  等我暑假有空了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准备期末考试没空呀  等我暑假有空了再写

好!

加油啊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t main (void)
{
        //使能FPU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设置系统时钟为8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使能PWM0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PWM0输出所在GPIO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4);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
                                //配置PH0/PH1为PWM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M0PWM0);    //#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7_M0PWM1);    //#define GPIO_PB7_M0PWM1         0x00011C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4_M0PWM2);    //#define GPIO_PB4_M0PWM2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5_M0PWM3);    //#define GPIO_PB5_M0PWM3         0x00011C04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配置PWM发生器0:加减计数,不同步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PWM发生器0的频率,时钟频率/PWM分频数/n,80M/1/800=100KHZ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800);
        //设置PWM01输出的脉冲宽度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0, 400);//50%占空比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 300);//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2, 400);//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3, 400);//
        //使能PWM0输出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 true);
        //使能PWM发生器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
        while(1);
}
PWM0,PWM1正常 PWM2,PWM3没有输出 是为什么  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已解决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t main (void)
{

        //设置系统时钟为8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使能PWM0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PWM0输出所在GPIO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4);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5);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M0PWM0);    //#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7_M0PWM1);    //#define GPIO_PB7_M0PWM1         0x00011C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4_M0PWM2);    //#define GPIO_PB4_M0PWM2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5_M0PWM3);    //#define GPIO_PB5_M0PWM3         0x00011C04

        //配置PWM发生器0:加减计数,不同步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PWM发生器0的频率,时钟频率/PWM分频数/n,80M/1/800=100KHZ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1600);
        //配置PWM发生器0:加减计数,不同步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1,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PWM发生器0的频率,时钟频率/PWM分频数/n,80M/1/800=100KHZ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1, 1600);
        //设置PWM01输出的脉冲宽度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0, 400);//50%占空比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 300);//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2, 400);//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3, 400);//
        //使能PWM0输出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 true);
        //使能PWM发生器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1);
        while(1);
}

网友:
谢谢楼主的 帖子  已成功输出

网友D:
为什么我的PB6和PD0,PB7和PD1上的信号会一模一样,用的官方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PB6和PD0,PB7和PD1上的信号会一模一样,用的官方例程

看看 LaunchPad 盒子里的介绍单,PB6和PD0 ,PB7和PD1,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这篇帖子不错,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