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长按功能怎么来检测此次按键属于他是长按。

楼主:
按键的长按功能怎么来检测此次按键属于他是长按。

网友:
例如检测一个按键保持被按下的状态达到一定时间以上(如两秒)就可以认为是长按。
可以采用定时查询方式或者死等也行。

网友:
检测按下的时间长度

网友:
在定时中断例程里面检查按键并纪录状态,上次是按下状态则软计数器加一。按下状态的“寿命达到一定值即判断是长按。键抬起软计数器清零。

网友:
软件法就是检测时间,硬件法则是通过RC回路。

网友:
设置一个之间标准,超过就是长按,否则就是短a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