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ZigBee组网的Qt界面设计思路

楼主:
相信玩过Ti ZigBee组网的网友对“Setup_ZigBee_Sensor_Monitor_1.3.2”这款软件都不陌生!它是基于Qt设计观看ZigBee节点组网情况的软件,最初的软件只是显示地址和温度值,截图如下:

Ti官方提供了它的源代码,使得我们能够一览其内部的东西:

具体的工程文件:

我是在windows下的VS2008环境下编译的!配置好Qt4.8的库之后,可正常编译工程!

基于上述源代码我进行了改进,这也是我毕业论文上位机的设计内容,我设计的是基于ZigBee的尾矿坝监控上位机,下位机则是采集各种对应的参数值,具体如下:
我添加了背景图,增加了菜单选项,对每个节点添加了数据显示功能,利用QWT设计了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的现实,同时还添加了数据库,支持数据的历史数据查询:
具体如下:在工程上添加了大量的ui分界面:

我添加了尾矿坝的背景图:

图标被我固定并添加了相应的数据显示:

QWT 的曲线显示界面:

数据库数据查询:

基本功能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改进,再加上前几个月对BBB扩展板所有驱动的成功调试,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移植的过程!只要在我修改的源代码上进行背景的修改和细节的修改即可,但是
具体移植任务估计也会比较繁琐吧,在活动结束之前,估计是移植不完了!所以现在这里将最后的设想提一下!

网友A:
QWT好东西,很久之前也在windows下面弄过
环境搭建蛮复杂,我用的qt creator,还有重新编译qt creator,这样可以在边栏看到qwt的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T好东西,很久之前也在windows下面弄过
环境搭建蛮复杂,我用的qt creator,还有重新编译qt creator,这 ...

编译添加库的过程确实有点复杂,但是效果确实很好,尤其是曲线的绘制!

网友B:
BBB的驱动你都调通了?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希望你能帮我解答一年,非常感谢。1.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内核,我用的是3.8以及以后的内核,所以设计到device tree,对于这部分我还很朦胧,不知道怎么修改dts文件,然后放到哪里,怎么和内核的驱动关联起来,所以好多驱动一直都还没通。2.你调通的那些里有没有lcd的?我有一个7寸的群创的屏幕,带触摸,目前lcd还没有调通,主要问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device tree问题,你如果比较了解的话,能不能大致给我一个思路,然后稍微详细说一下device tree部分。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BB的驱动你都调通了?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希望你能帮我解答一年,非常感谢。1.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内核 ...

我用的也是3.8的,我没有用dts文件,而是直接修改的内核源码中的相关c文件和头文件,然后就是重新配置并编译内核!LCD的话,我的帖子里有详细的原理图和添加介绍啊!而且好多网友也有相关的帖子进行介绍啊!支持LCD还是比较容易的吧!

网友C:
qwt不错,可是最后在项目里还是自己画表格,qwt相对大了点,而且Qt编译速度奇慢,集成到自己代码里效率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qwt不错,可是最后在项目里还是自己画表格,qwt相对大了点,而且Qt编译速度奇慢,集成到自己代码里效率一般

简单的曲线表格我也建议用Qt直接绘制,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你好,我正在看这个地方的知识,但是看了好久没有弄明白,PC机与协调点之间建立通信的机制是什么???楼主能帮下小弟吗,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写这么多,这么好,又得我消化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