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678多核全局量的问题

楼主:
硬件平台:C6678 评估板

我想设置一个全局量数据结构,每个core都有读的权限,每个core对自己负责的部分有写的权限。

请问:这个全局量我怎么配置,或者如何编写代码,才能多所有的core可见。

此数据结构不会被经常访问,但有4k的样子,是不是可以放在DDR中,由多个core进行共享,如果这样,如何对工程进行编写或设置?

如果可以请写个简单的例子,希望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卤煮这个问题搞定了咩?

网友: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卤煮的这个需求

通过变量名来访问的,我给提示一下吧
CCS提供了如下的两个命令:
#pragma CODE_SECTION
#pragma DATA_SECTION
这两个编译命令可以对指定的变量(通过变量名来指定)进行指定内存分配,当然,这个内存指定的不是可以随意位置,粒度为section,用法的话,卤煮自己baidu

在CMD中定义一个SECTION,该SECTION放在共享内存中,所有的CORE都可以通过相同地址访问到的,然后用
#pragma DATA_SECTION将你的“全局量数据结构”放到共享的SECTION里边去就可以实现所有CORE共享访问了

不过你说的那个权限问题,每个CORE只可以写自己的,不能写其他CORE的,这个恐怕硬件实现不了,只能从软件上保证本CORE不要去修改其他CORE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