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教

楼主:
大侠们,请教下,上图是我抄的移动电源原理图上的一个电路,有些看不明白,按键那里是清楚的,只要按键按下去就读到低电平,不按就是高电平,但是三极管那里不明白,如果三极管导通和不导通,会影响MCU1信号吗?由于MCU型号被磨掉了,所以信号MCU1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单片机的复位脚信号。

网友A:
先说清楚B+是什么?如果是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B+是什么?如果是电源,电压多少?

大侠,b+是锂电池的正极,应该是4.2V,V-是移动电源的输出端,也就是负载端的地,感觉那个三极管就是负载接上去,电流给阻容充电就会打开三极管,

网友C:
V+通电后,C11开始一个充电过程,Q2在此截止。当C11上的电位足够高后,Q2导通,在导通的瞬间,锂电池对C10充电,MCU1端为低电平。随着C10充电的完成,MCU1端的电压逐渐升高,直至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b+是锂电池的正极,应该是4.2V,V-是移动电源的输出端,也就是负载端的地,感觉那个三极管就是负载 ...

三极管Q2导通,MCU1端不会持续为低电平,这一点与按键按下不一样。按键按下,MCU1端保持低电平,直到按键抬起。
但三极管Q2导通时,电容C10两端电压为零(如果原来有电也早通过电阻R26R27放掉了),Q2集电极电位从B+下降到很低,这个变化会通过C10加到MCU1端,使MCU1端在一段时间内为低电平。这段时间的长度由C10R27决定。其后,MCU1端由于C10通过R27充电(下正上负)而逐渐升高。
三极管Q2由导通转为截止,过程与前述相反,MCU1端将输出一个上跳的脉冲。

网友:
与chunyang撞车了。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在R28上端施加一个频率很低的脉冲信号(用仿真软件里面的信号发生器),频率要低到周期大于R27C10时间常数的几倍,用仿真软件里面的示波器很容易看出来MCU1点波形。
显然,示波器应该一个通道看R28上端的输入信号,一个通道看MCU1点(输出信号)。

网友:
引来两位高手的解答,真是荣幸,我明白了,不管MCU1接的是不是复位脚,按键和三极管电路都是给它输入一个电平跳变信号的。之前还是对电容两端电平和充放电不太清楚,谢谢两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在R28上端施加一个频率很低的脉冲信号(用仿真软件里面的信号发生器),频率要低到周期大于R27 ...

谢谢大侠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V+通电后,C11开始一个充电过程,Q2在此截止。当C11上的电位足够高后,Q2导通,在导通的瞬间,锂电池对C10 ...

谢谢大侠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