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滤波电路总结

楼主:
谁能帮忙总结一下常用滤波电路,及滤波的频段

网友:
没有人能说清楚。
“常用”的概念,非常含糊。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很大,不是简单说说就行的。

网友A:
我顺便提个问题。一个整流器,带LED灯带。整流器是230VAC用两个KBP410全波整流,然后我送去认证,实验室那边谐波电流不过,怎么解?不能用电容滤波,因为会提高电压,超出了LED的工作范围。如果只用电感滤波,应该怎么选。
Average harmonic current results
Hn        Ieff [A]        Ieff [%]         Limit [%]        Result
1        4.187        99.521
2        1.262E-3        0.030        2.00        PASS
3        1.468        34.893        28.23        F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顺便提个问题。一个整流器,带LED灯带。整流器是230VAC用两个KBP410全波整流,然后我送去认证,实验室那 ...

1、应该贴图。包括你准备使用的电容滤波图和电感滤波图,还需要较详细参数。
2、最好另开一帖讨论。

网友:
只能这样说了,常用的滤波电路有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两大类,,,不知道能不能引出楼主的问题,,,

网友:
滤波器的计算和应用不可忽略。这个问题太广泛了点。

网友:
滤波电路很广,你要看用在哪个领域的!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