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鉴鹰总结的Keil编译常见问题(一)

楼主:
吴鉴鹰总结的Keil编译常见问题(一)

相关资料请点击下载:

.error: #18:6.error: #18: expected a ")"
如果是出现在c文件中, 多半是因为少了一个")",或者错误行有编译器不识别的字符

如果出现在头文件中,错误行又是一个函数声明,多半是因为在函数声明中有编译器不认识的字符
error: #20error: #20: identifier "TIM2_IRQChannel" is undefined 谁能说说,哪里错了

你的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warning:  #1-D main.c(7):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当使用keil编译时,弹出这样的警告信息:main.c(7):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这个是由于在main函数的“}”后,没有加回车。
只要在main函数的“}”后加回车键,此警告信息即可消除。
error:#65...test_menu.c(27):error:#65:expected a ";"

你的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Error: L6200E Error: L6200E: Symbol temp multiply defined (by wenshidu.o and main.o).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检查不出来,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什么变量你给付了两次值
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外部变量你又给赋值了
main.c申明,其他.c文件对应的.h文件中用extern引用

warning:  #223-D..\..\source\CCxx00_New.C(718): warning:  #223-D: function "_NOP_" declared implicitly
在使用的文件中添加extern void _NOP_();既可
warning:  #1295-D..\..\include\CCxx00_New.h(20): 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 CC_XCal - give arg types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Obj\outpu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SMC_NORSRAMCmd (referred from tft_lcd.o).
.\Obj\outpu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SMC_NORSRAMInit (referred from tft_lcd.o).
Target not created
请教高人,我该如何处理。

你的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图片1

error: #101:error: #101: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ifndef __STM32F10x_LIB_H
#define __STM32F10x_LIB_H
#endif调整到最后!

图片2

error: #247: function "DelayUs"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有一个同名的 DelayUs类已经被定义过了

error:  #109: expression must have (pointer-to-) function type
这个问题就是那19个error中的大部分,意思是表达式需要一个(指针)函数参数,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函数声明或者调用上的错误,但是看了下发现并没有错,后来查了好久发现原来是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将宏定义和函数名重名了。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每一个宏定义对应一个函数名,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清晰,但是我却很傻逼地将函数名每次直接复制到宏名,导致了这种蛋碎的结果。

warning:  #61-Dwarning:  #68-D:在KeilARM的LPCARM,存在(1<<31)编译警告问题
main.c(174):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main.c(17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由于编译器默认signed int即32位有符号整数类型,而1<<31实际为0x80000000,
这样就有可能改写了符号位(最高位)
依此类推,(2<<30),(3<<29)...等都会出现编译警告问题.
解决办法为: ((unsigned int)1<<31),((unsigned int)2<<30),...

warning:  #1295-D:
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 ShowSendTime - give arg types
解决方法:将void ShowSendTime()改为void ShowSendTime(void)

warning:  #550-D:warning:  #550-D: variable "d"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描述:变量'd'定义但从未使用,或者是,虽然这个变量你使用了,但编译器认为变量d所在的语句没有意义,编译器把它优化了.
解决:仔细衡量所定义的变量d是否有用,若是认定变量d所在语句有意义,那么尝试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变量d,若是真的没有用,那么删除掉以释放可能的内存.

error:  #159:你的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解决方法:在函数a调用函数b之前,对函数b进行声明,如:
void b(void); //对函数b进行声明
void a(void) //函数a的实体
{
      b(); //调用函数b
}
void b(void) //函数b的实体
{
     ...
error:  #70: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你的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warning: #550-D:
1.warning: #550-D: variable "d"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描述:变量'd'定义但从未使用,或者是,虽然这个变量你使用了,但编译器认为变量d所在的语句没有意义,编译器把它优化了.
解决:仔细衡量所定义的变量d是否有用,若是认定变量d所在语句有意义,那么尝试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变量d,若是真的没有用,那么删除掉以释放可能的内存.

warning: #1-D:2.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描述:文件最后一行不是新的一行.编译器要求程序文件的最后一行必须是空行,想了半天没想通为什么要这样.
解决:可以不理会.若是觉得出现警告不爽,那么在出现警告的文件的最后一行敲个回车,空出一行.

warning: #111-D:3.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描述:声明不可能到达.多出现在这种场合:
int main(void)
...

while(1) //无限循环,这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的程序中最常见
...

}

return 0; //这句声明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执行到,编译器发出警告
}

解决:不理会.

warning: C3017W:4. warning: C3017W: data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描述:变量'data'在使用前没有明确的赋值.如:
uint8 i,data; //定义变量i和data,二者都没有明确赋值

for ( i = 0; i < 8; i++) //变量'i'在语句中被赋值0
{
if ( IO1PIN & SO_CC2420 )
data |= 0x01; //变量'data'在使用前没有明确赋值,编译器发出警告
else
data &= ~0x01;
}
解决:应仔细衡量该变量的初始值是否为0,若是,可以不理会这个警告,因为MDK编译器在程序执行前,会将使用到的数据区初始化为0,但若是该变量的初始值不应该是0,忽略这个警告可能会引起致命错误.这个警告应引起足够重视.应养成变量赋初值的习惯,好在有编译器给把关.

warning: #177-D:5. warning: #177-D: variable "temp"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描述:变量'temp'进行了声明但没有引用.多出现在声明了一个变量,但却没有使用它,它和warning: #550-D: variable "temp" was set but never used不同之处在于temp从没有使用过.
解决:若是定义的变量确实没有用,删除掉;若是有用,则在程序中使用.
与该警告类似的还有 warning: #177-D: function "MACProcessBeacon"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warning: #940-D:6.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DealwithInspect2"
描述:返回非空的函数"DealwithInspect2"的最后缺少返回值声明.如:
int DealwithInspect2(uint32 test)
...
...
...
//此处应该是return x;返回一个int型数据,若是没有返回值,编译器产生警告

.warning: #1295-D:7..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 lcd_init - give arg types

描述:在定义函数的时候,如果你写上函数参数,就会有这个警告,比如void timer_init(); 这里就没有形参,如果这样的话,编译器会给出警告.

error: #65:1. error: #65: expected a ";"
描述:缺少分号.大多是漏忘';'.
解决:双击错误行,在定位到错误点的附近找到没加';'号的语句,加上分号.并不一定在定位到的错误行才却分号,可能是这行的上一行,也可能是下一行.

error: #65: error: #202. error: #65: expected a ";"和 error: #20: identifier "xxxx" is undefined一块出现,而且后面的error: #20错误可能一大堆
描述:这个错误对于第一次遇上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噩梦,当错误出现,满怀希望的双击错误提示,来到错误行时却愕然发现,错误行绝对没有错,于是找找错误行的上一行,下一行,没有错误,再找上上行,下下行...让人无比郁闷的事情出现了:编译提示的所有错误行都不可能有错误出现.其实这最可能是你在.h文件声明外部变量或者函数时,没有在声明语句的最后加分号!如果你有很多模块,如main.c,lcd.c,key.c...有很多头文件,如lcd.h,key.h,若是在lcd.h文件声明函数时没有加分号,那么这种错误可能定为到main.c中,所以要检查所有头文件.
解决:仔细检查.h文件,将分号补上.

Error: L6200E:3. Error: L6200E: Symbol flagu multiply defined (by uart0.o and main.o).

描述:变量(也是一种符号)flagu多处定义(在uart0.c中和main.c都定义了).通常错在全局变量定义重复.比如:在main.c中定义全局变量flagu:

uint8 flagu=0;

在uart0.c中也用到该变量,于是声明此变量,我通常都是先复制定义的变量再在变量前面加关键字extern修饰:

extern uint8 flagu=0;

然后编译,就会出现上面的连接错误,原因在于,我在uart0.c中是又定义了一个变量,而不是声明变量,因为我给变量赋了初值"flagu=0",这样就重复定义了变量flag.正确的声明方法是去掉赋值部分:

extern uint8 flagu;

解决办法:找到重复定义的变量,看情况修改一处.

error: #159:4.error: #159: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previous "wr_lcd" (declared at line 40)
描述:在wr_lcd函数还没有声明之前就已经使用了.多出现在两种情况:第一种,wr_lcd函数体还没有写,就已经用到了它,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写一个程序的大体结构中,只是简单写一下框架.第二种情况比较常见,函数a调用函数b,但函数b的函数体在函数a的下面:
void a(void) //函数a的实体
b(); //调用函数b
}

void b(void) //函数b的实体
{
...
这样如果点编译,就会产生error: #159的错误,因为当函数a调用函数b时,发现在这之前都没有函数b的任何声明.
解决方法:在函数a调用函数b之前,对函数b进行声明,如:
void b(void); //对函数b进行声明

void a(void) //函数a的实体
{
b(); //调用函数b
}

void b(void) //函数b的实体
{
...

error: #137:5. error: #137: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描述:表达式必须是一个可以修改的左值.主要出现在这种现象:

a=NUM;

NUM是一个数值或表达式,a为一个变量,但a被定义为像const这种不可更改的类型,导致NUM不能赋值给变量a.

解决方法:要么放弃赋值,要么修改变量属性.
error: #1113:
你的固件库里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进工程里面,所以出现未定义的情况。
TIM2_IRQChannel指定时器2的中断通道没有定义,其实在固件库对这些参数都有定义,宏定义代替了一串寄存器地址数据。需要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__asm放到一个单独的子函数再被调用就没问题了
如下:
__asm void nop(void)
    NOP
然后在之后的C代码中调用该函数:
void main()
...
nop();
...

keil MDK编译器警告和错误详解(不定期更新)

工作后从单片机转成ARM,刚开始用ADS1.2编译器,用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接手的项目的老程序正是用ADS编译的,部门也大都在用.在学单片机的时候用的是keil c51编译器,ads和这个编译器在易用性上真是无法比较.后来渐渐知道keil已经被arm公司收购,现在keil MDK成为了arm官方编译器,所以决定重新投奔keil,利用平时的时间,将原程序重新用mdk编译.mdk的优点就没必要说了,在这里把平时遇到的编译器给出的警告和错误信息给出详解,希望给初学者一点帮助,发现错误,需要补充的欢迎留言!

网友A:
顶一个,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对新手很有用!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感谢前辈的指点,壮哉!我大中华!

网友B:
真心厉害 不过我一般出现警告什么的 能点就点 能点过去的就好找问题了, 点不了 就百度英文翻译看他说的什么意思 再慢慢找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厉害 不过我一般出现警告什么的 能点就点 能点过去的就好找问题了, 点不了 就百度英文翻译看他说的什么意思 再慢慢找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