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引脚设置

楼主:
把一个引脚设为输入,并引出来了一根线, 用SIGNALTAP看的时候 这个脚的波形总是来回波动,特别不稳定,  但是拔了这根线波形就正常了,而且拔了线之后如果用手摸的话也是不正常。是需要加上拉电阻吗?如果不加上拉电阻,能不能在quartus里设置呀?

网友A:
呵呵,是引线太长了倒导致的,过长的引线就类似于天线了,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建议直接把示波器的探头点在引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引线太长了倒导致的,过长的引线就类似于天线了,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建议直接把示波器的探头点在引 ...

恩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