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的编辑功能好像比Keil4差多了

楼主:
咱觉得CCS5在注释和调整多行程序时并不好用,
不会是咱没有发觉这些功能,哪位坛友有
知道这些功能否?

网友A:
调整用Source-Format,注释用/* */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用Source-Format,注释用/* */不就好了~

散客优!!不过,我说的不是/* */这样多行注释,俺说的是像keil4 那样点鼠标右键
就可以对选中的多行进行注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散客优!!不过,我说的不是/* */这样多行注释,俺说的是像keil4 那样点鼠标右键
就可以对选中的多行进 ...

呵呵,俺懂了,可用→source→toggle comment,散客优 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俺懂了,可用→source→toggle comment,散客优 二次!

~

网友C:
text editor来说,这俩软件都不怎么样,推荐个sublime text win/linux通吃
C/m/cpp/cs/jsp/php/python/verilog 等等通吃

网友D:
我最初用的MCU编译器是KEIL,后来改用IAR,过去觉得KEIL一般 ----  当然有其优势。

现在用的编译器是IAR及CCS,觉得CCS用着不错,IAR及CCS各有其优势,但更喜欢CCS,因为用着好。

不知道现在的KEIL有更大的进步???

网友:
Code Composer Studio(CCS)使用技巧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301&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我一直用source insight编辑,然后再用编译器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xt editor来说,这俩软件都不怎么样,推荐个sublime text win/linux通吃
C/m/cpp/cs/jsp/php/python/veril ...

Text Editer再怎么好,也不是ID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初用的MCU编译器是KEIL,后来改用IAR,过去觉得KEIL一般 ----  当然有其优势。

现在用的编译器是IAR ...

原来51的时候使用Keil~ .~... IAR的编译器据说要比CCS的好,到底怎样我也不知道,但是CCS的易用性是我用过的几个IDE中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初用的MCU编译器是KEIL,后来改用IAR,过去觉得KEIL一般 ----  当然有其优势。

现在用的编译器是IAR ...

刚刚下载了CCS v6.0,下载更新库文件什么的各种更新失败。好难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下载了CCS v6.0,下载更新库文件什么的各种更新失败。好难用啊。

CCS可以支持多种器件,也即安装的编译器可以有多个。
在开始安装时,如果选择了支持某一种CPU,在更新时,就不要选择没有安装的CPU的更新。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CS可以支持多种器件,也即安装的编译器可以有多个。
在开始安装时,如果选择了支持某一种CPU,在更新时 ...

我截图给你看看吧,我想更新MSP430的例子工程,总是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S可以支持多种器件,也即安装的编译器可以有多个。
在开始安装时,如果选择了支持某一种CPU,在更新时 ...

我用的电脑是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没有例子工程感觉没法写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截图给你看看吧,我想更新MSP430的例子工程,总是失败。

这个功能我还没有用过。
不过,在论坛里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的。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我还没有用过。
不过,在论坛里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的。你找找看。

我昨天发现,不在IDE里面安装,直接点read more 会出来一个网址,貌似可以在弹出的网站直接下载,一会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