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SPG2553的ADC转换

楼主:
为什么这个程序不能够读出转换后的数值?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ADC_0 0
#define ADC_F 679
#define VCAL 1           //ADC测电压校准参数,1v

unsigned char m=0;
int ave,R_PT100,T_PT100,n=0;
unsigned long  AD_Result;

float Calculate(int ADC_Result)
{
  float Vol;
  Vol=(float)(ADC_Result-ADC_0)*VCAL/(ADC_F-ADC_0);
  return(Vol);
}
void ADC10_Init(void)
{
  ADC10CTL1=CONSEQ_2;//单通道多次转换,这句应当写在最前面
  ADC10CTL0 = REFON+SREF_1+REF2_5V; //打开2.5V 正参考,地为负参考,默认1.5V
  ADC10CTL0 |= ADC10ON+ADC10SHT_3+ADC10IE;//打开ADC10 内核,设定采样保持时间为64个ADC10CLK,使能ADC10中断
  ADC10CTL1 = INCH_6+SHS_0+ADC10SSEL_2;             // input A6,采样保持
  ADC10AE0 |= 0x10;                    // P1.4 DC option select。A6模拟信号输入使能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ADC10_Init();
  _BIS_SR(GIE);//开中断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ADC10CTL0 &= ~ENC;                            // Disable ADC conversion
  m++;                        //计数变量加一,记录进入AD中断的次数
  AD_Result+=ADC10MEM;           //累加每次采样值
  if(m>=8)          //判断采样的次数,若采样次数等于8 ,作下面处理
  {
    m=0;
    ave=AD_Result>>3;        //对累加和求平均
    AD_Result=0;
    R_PT100=Calculate(ave);
    R_PT100=R_PT100*1000/4.0;
    T_PT100=(int)((R_PT100/1.055-100)/0.03851);            //计算PT100所测温度
  }
}

网友A:
我查看寄存器,改变输入电压,温度值不变,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寄存器,改变输入电压,温度值不变,这是为什么?

我没细看你的程序,但是我好像没看到你用PxSEL开启GPIO的第二功能~ .~... 或许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是呢!刚开始就没有看见你选择相应的AD转换通道呢!另外你的描述“改变输入电压,温度值不变”有点不解呢!你不是使用热敏电阻测量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