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Z430-Chronos在64位win8上安装不上驱动,怎么回事?

楼主:
急!在线等!
图片如下,求解决方法

网友:
win8兼容性太差?

网友A:
设置win8的启动选项,强制驱动兼容
具体使用google搜索相关怎样设置
TMD,连google都不敢让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win8的启动选项,强制驱动兼容
具体使用google搜索相关怎样设置
TMD,连google都不敢让人用

好了,原来是这样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