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protel中如何批量修改焊盘?

楼主:
  如何批量修改PCB焊盘?

  DXF 或99SE,PADS软件中的修改方法大致是一样的,以PCB设计Protel 99se举例:

  双击要修改的焊盘

  如果是改焊盘大小那么在X:Y中修改值,然后以孔的大小的基本条件(举例的是0.9的孔),把所有一样大0.9的孔修改过来,选择右边的Hole Size里的Same,最后右下角的Change Scope中选择All primitives,把所有焊盘修改过来。

  在举例中,可以以Layer 层为基准,也可以以Rotation旋转的方向为基准。

  如果是想把所有一样大的焊盘修改孔大小也是可以的,条件就是X,Y的右边两个尺寸选项都选择Same,最后右下角的Change Scope中选择All primitives,把所有孔修改过来。

网友:
楼主文中有个错误DXF
应该为dxp
再说,dxp和99SE批量修改PCB焊盘好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