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破解码

楼主:
我的keil的CID是CNNFH-Z39X6,哪位仁兄有注册机的请帮我生成下破解码,谢谢啦!是for STM32F407的

网友A:
JDAQD-8K7SY-ILYCB-28KGM-SF48D-UNIK2
看看合不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JDAQD-8K7SY-ILYCB-28KGM-SF48D-UNIK2
看看合不合用啊

用是可以用,可是在选芯片里面还是看不到STM32F407的啊

网友:
百度提供注册机,,,可以产生很多注册码的

网友:
STM32F407,这个是不是你的版本不支持呀?下个新版本看看有没有

网友:
我用的是4.72a里面有407IE,407IG,407VG,407VE,407ZE,407ZG

网友:
注册.zip (16.38 KB, 下载次数: 15) 看看能用不

网友B:
我下载安装了MDK5.0后,选择MCU的区域里一个器件都没有,灰色固化为之前选的cortex M4 FPU,请问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安装了MDK5.0后,选择MCU的区域里一个器件都没有,灰色固化为之前选的cortex M4 FPU,请问这怎么回 ...

嘿嘿,那就sorry啦,这是mdk4.几的破解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嘿嘿,那就sorry啦,这是mdk4.几的破解器

那帮忙帮我用5.0的破解器生成一个吧,我们公司杀毒软件见到破解器就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帮忙帮我用5.0的破解器生成一个吧,我们公司杀毒软件见到破解器就删……

sorry,我还没有那么高端升级到5呢~你自己想想办法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orry,我还没有那么高端升级到5呢~你自己想想办法找一下。

大神,我今天又安装了MDK4.2.2,CID是CNNFH-Z3EXY,公司里面用不了注册机,麻烦帮我再生一个,for STM32F407的,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今天又安装了MDK4.2.2,CID是CNNFH-Z3EXY,公司里面用不了注册机,麻烦帮我再生一个,for STM32F ...

4.7版本带的注册机,你试试看 QF8PC-7C4IW-3MG9Q-NXZ14-3NT0T-5CA3N  请叫我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版本带的注册机,你试试看 QF8PC-7C4IW-3MG9Q-NXZ14-3NT0T-5CA3N  请叫我雷锋

雷锋大神

网友:
JLink info:
------------
DLL: V4.34 , compiled Aug 26 2011 18:24:3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S/N : 2008064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407IG
VTarget = 3.293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Done.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Programming Failed!
Load "E:\\TD91BOARDTEST\\V1R001V10(0618)\\obj\\v1r001v10.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TD91BOARDTEST\V1R001V10(0618)\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4 , compiled Aug 26 2011 18:24:3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S/N : 2008064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407IG
VTarget = 3.287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Verify Failed!

报错说: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4
             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agin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度娘绝对有!我之前找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