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5V给系统供电时,供电房跳闸了

楼主:
用自耦降压变压器做直流稳压电源时,输出+5V给系统供电时,插上变压器的插头时发现跳闸了,用实验室买的稳压电源给系统供电时,没跳闸,请问是不是自耦变压器的原因

网友:
娈压器匝间短路或接地了。

网友A:
变压器你别接错了,大哥,或者我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输出负载没有或者仅仅只有变压器出来,也有可能跳闸。因为仅仅相当于接了个电感。

网友B:
一种可能是你的电路或接线有误,一种可能是对大地构成了回路,两种情况都会引起保护性跳闸。原则上,初学者万万不可使用自偶变压器做降压源,接错线又没跳闸,搞不好小命就没了。

网友C:
是不是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太大了?

网友D:
如果楼主接线没有错,最大的可能性是漏电保护跳闸,原因是楼主的电路某处与大地联接或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你别接错了,大哥,或者我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输出负载没有或者仅仅只有变压器出来,也有可能跳 ...

我接了负载,我做的是直流稳压电源系统给另一个系统供电就跳闸了,用实验室现成的稳压电源供电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是你的电路或接线有误,一种可能是对大地构成了回路,两种情况都会引起保护性跳闸。原则上,初学者 ...

我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了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降压是正常的,后面的电路我都查了,都没问题,关键是变压器的型号,自耦变压器是不是不适合用作直流稳压电源的降压模块?还是换成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太大了?

整流桥后电容用来滤除纹波,这与那没联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接线没有错,最大的可能性是漏电保护跳闸,原因是楼主的电路某处与大地联接或漏电。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自耦变压器的中间公共端本就是接大地的,应该是变压器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自耦变压器的中间公共端本就是接大地的,应该是变压器漏电

错!
自耦调压器公共端接零线,不是接地线
这正是你跳闸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了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降压是正常的,后面的电路我都查了,都没问题,关键是变压器 ...

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使用隔离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了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降压是正常的,后面的电路我都查了,都没问题,关键是变压器 ...

前面不都说了么,要用普通的变压器,初学者玩不转自偶变压器的,实在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自耦变压器的中间公共端本就是接大地的,应该是变压器漏电

谁跟你说那是接大地的?交流电网的火线、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接大地!这是基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