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switch指令周期有多长??

楼主:
我用的是F28027,做了个小程序发现一条switch语句竟然达到了5us的时间,6个case,60M频率,这正常么?比运算几个乘除法都长啊
if  else  同样达到了5us.难道选择语句很耗时间?

网友:
过来看看~~~~不是很了解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办法测试那条语句是5us时间的?

一般的,CCS的编译器对switch语句的处理是用比较加跳转指令
以下以某一程序为例,看看它的指令时间

switch ( abc )
{
case: 1
    .....
case:2
   ......
}
相应产生的指令是:

        指令 ------------------------------- 注释 --------------------------执行周期
        MOVW      DP,#_abc  ;      数据段指针初始化。                  1
        AND       AL,@_abc,#0x00ff      假如使用低八位用判断            1
        CMPB      AL,#119               比较                            1
        BF        $C$L11,EQ             跳转                            4/4
        ;
        CMPB      AL,#187               第二个case,同上
        BF        $C$L12,EQ
        ;
        CMPB      AL,#221               第三个case,同上
        BF        $C$L13,EQ

        CMPB      AL,#238               第四个case,同上
        BF        $C$L14,EQ

可见,在执行此语句时,2周期是公用的,假如匹配最后一个,每增加一个case,就增加5个周期,

楼主说的5us,执行的周期数 = ( 5 / 16.666 )* 1000 = 300
这样,这个 switch语句应该有59个case,并且,是在最后一个匹配的。

显然,楼主没有说清楚问题。或者,计时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办法测试那条语句是5us时间的?

我是用的一个IO来观察执行时间,在SWITCH语句前IO=1,{}后IO=0,然后用逻辑分析仪进行观察,算了几个乘除法只用了4点几个us,但一个switch语句就花了5us,很纳闷哪。而且case只有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办法测试那条语句是5us时间的?

版主:你好,请问下你的这种计算执行语句用了多长时间的方法,是怎么看的呢?比如,我想知道在AD中断中处理任务所占用的时间,我应该怎么看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请问下你的这种计算执行语句用了多长时间的方法,是怎么看的呢?比如,我想知道在AD中断中处 ...

一个方法是计算指令数及所占的周期。
第二个方法是在DEBUG下使用那个叫什么?--必须在DEBUG下才行,等我仿真时取图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请问下你的这种计算执行语句用了多长时间的方法,是怎么看的呢?比如,我想知道在AD中断中处 ...

用IO开关来做应该是最准的,在要测的语句前开启或关闭,在语句后IO取反,然后运行,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高电平或低电平时间即可。顶多减去两个周期的IO控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方法是计算指令数及所占的周期。
第二个方法是在DEBUG下使用那个叫什么?--必须在DEBUG下才行,等我 ...

非常感谢,我先按你讲的方法一试试,期待方法二中,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IO开关来做应该是最准的,在要测的语句前开启或关闭,在语句后IO取反,然后运行,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

好的,谢谢你的方法分享,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