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PU口可以做普通IO口吗

楼主:
RT
设置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点?

网友A:
可以做输出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要接入LDO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输出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要接入LDO电源

有没有具体操作的示列,网上没有找到。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官方的代码有的

网友B:
谢谢,接LDO电源是指LDOO和LDOI分别接VCC和GND吗?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接LDO电源是指LDOO和LDOI分别接VCC和GND吗?

LDOO指的是稳压之后的输出,LDOI是还没有稳压的电压,比如你的系统有5V和3.3V的电压,可以在LDOI接5V,LDOO不接。我比较喜欢LDOO接3.3V,IDOI不接,防止出错把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O指的是稳压之后的输出,LDOI是还没有稳压的电压,比如你的系统有5V和3.3V的电压,可以在LDOI接5V,LDOO ...

大概明白了!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