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无法烧录

楼主:
有单片机STC89C52RC无法烧录,软件是STC ISP V488与电脑连接后选项对应了也连接不上,不握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连接上去   下载的时候需要重启一下  才可以的

网友:
先确认串口通讯是否正常,可短路串口的TTL端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发自收检查。如果串口没问题,检查芯片的本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
我这个芯片是STC89C52RC-40I-PLCC44 , 打开软件V483后打开那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