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A连续计数模式CCR0的 讨论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这个程序MSP430  定时器增计数模式连续计数模式的使用。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CCR0的值不断相加,一旦它大于了最大允许值时,会怎么样?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大于0xFFFF后就相当于16位计算溢出只保留低16位,相当于大于0xFFFF的值再减去0xFFF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于0xFFFF后就相当于16位计算溢出只保留低16位,相当于大于0xFFFF的值再减去0xFFFF吧

谢谢啦,那就对了,就算超过了FFFF,时间间隔还是没变,而且又从最小值开始循环。唉,,,微机没学好啊

网友:
反正结果是这样吧
严格说,应该是减去0x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