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的复位有点奇怪

楼主:
这几天又重新焊了几块以前打的stm8s003的最小板,一直用的好好的。
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搞了两块,换了三块芯片,都是新的,不知为什么,却连下载都不行。

用同一个st-link,去给板上的stm8s105下载好好的。而且也换了一个iar官网正版的软件(其实没啥道理的,只是试试)。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觉得问题应该还是出在 stm8s003最小板上,可问题会是哪里呢?想不通,因为这是个极其简单的系统,基本上就是一个复位电路,一个电容而已。

后来无奈,搜索网络,发现有好些人也提到类似的问题,但都因为一些奇怪的疏忽,比如忘了选芯片。
只有一个哥们说,

可以试试给复位脚 NRST加个上拉电阻试试,我觉得挺怪的,但无奈之下还是试试,他奶奶的,结果就好了。

我把它断了,又不行了~~

我心想,这只能说明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可是,那么简单的RC复位能出什么问题?
还是说MCU内部出问题?

如果是MCU内部出问题,上拉能管用?

最后想了想,还是搬出示波器,看了一下NRST上的信号,可是没啥异样。稳稳的都是高电平。

感觉见了鬼,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信号肯定是有的,你没有捕捉到而已。
不会用示波器,鉴定完毕~

网友:
问题找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