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力线载波模块 你有兴趣吗?

楼主:
DIY电力线载波模块
通过家庭工频供电线路,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控制。。。。。

目前找到一个DIY方案,期待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

MCU部分按个人熟悉对接,主要成本参考,TDA5051(14元),78250(20元)其他待定
1、非隔离

2、隔离

网友A:
这个东西来做智能家居的话,主要问题是怎么和现有设备进行对接,也就是说 你把控制指令通过电力线传到目标电器 上之后,这个控制信号怎么控制电视冰箱空调.我们曾经做过用电力线传输语音信号(10kHz OSK),结果十分不好,20m就衰减的不能通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来做智能家居的话,主要问题是怎么和现有设备进行对接,也就是说 你把控制指令通过电力线传到目标电 ...

看来你有经验啊

你哪个是传送语音信号?

是有语音输入就传送吗?

有事先判断过零后在发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有经验啊

你哪个是传送语音信号?

没啥经验..你说的过零检测是数过零次数来判断频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经验..你说的过零检测是数过零次数来判断频率么?

不是过零次数,
是过零点后开始传送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过零次数,
是过零点后开始传送数据吗?

那个不知道 强电那边我没碰..怕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