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5.1编译出现的这个错误

楼主:
工程肯定没问题,之前在win7上ccs5.1也没问题,这次是在win8下装的5.1出现这个错误,5.4也试过了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A:
我看你的截图中还有程序上的错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截图中还有程序上的错误没解决

没有啊
errors:Program make is not found in PATH

感觉还没有真正编译

网友B:
应该是CCS程序安装不正确。重装一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CS程序安装不正确。重装一遍看看

哦 我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