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4如何达到0.1us级别的延时呢?

楼主: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的是你是否跑操作系统,若无,直接使用定时器即可实现或者使用delay计算指令数延时,还可以通过测试(如:驱动IO,示波器测试确定)。若跑系统,就复杂了,实时系统需要支持这样的延时时间。非实时delay延时会不稳定,无法使用。

网友:
过来看看~~~~~~~~我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的是你是否跑操作系统,若无,直接使用定时器即可实现或者使用delay计算指令数延时,还可以通过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没有跑OS,直接裸跑。。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但是不行,去掉2个零可以输出10us的。SysCtlDelay是否有最小值限制呢?参数中的2是因为循环本身需要时间,因此我调整为2发现接近10us。

SysCtlClockSet(
SYSCTL_OSC_INT | //??????
SYSCTL_USE_PLL | //??PLL
SYSCTL_SYSDIV_4 | //4???50MHz
SYSCTL_MAIN_OSC_DIS); //?????Main_OSC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200000); // 100ns

网友B:
写个延时函数就行了,干吗非要配置那么多寄存器?用示波器看波形.M3在96M的情况下,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个延时函数就行了,干吗非要配置那么多寄存器?用示波器看波形.M3在96M的情况下,可以达到.

感谢您的回复!
这也是个好方法!
我用的M4,最高只能到80M吧

网友C:
如果需要精確的delay時間可以使用 Systick. 系統時鐘在80MHz下, 每一個計數是 12.5 ns , 只要 8 個計數就是 100 ns了. 例如 :

//Initial Systick counter
void SysTick_Init(void){
      NVIC_ST_CTRL_R = 0;
      NVIC_ST_CTRL_R = 0x00000005;
}
// The delay is 12.5 ns at 80 MHz core clock.
void SysTick_Delay(unsigned long delay){
      NVIC_ST_RELOAD_R = delay-1;
      NVIC_ST_CURRENT_R = 0;
      while((NVIC_ST_CTRL_R&0x00010000)==0){
        }
}

SysTick_Delay(8);    // 12.5ns*8 = 100n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精確的delay時間可以使用 Systick. 系統時鐘在80MHz下, 每一個計數是 12.5 ns , 只要 8 個計數就是 ...

你这个延时要不要在启动文件设置中断什么的。直接使用嘛?还是需要配置那里。我直接使用貌似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延时要不要在启动文件设置中断什么的。直接使用嘛?还是需要配置那里。我直接使用貌似没有反应!

這個延時並未使用中斷 ,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 不過記得要先執行 SysTick_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