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量表

楼主:
.vectors     0     00000200  [ 00000100 ] 00000100          *
                   00000200  [ 00000100 ] 00000100          *   .vectors (.vectors)

vectors      0     00000300  [ 00000180 ] 00000100          *
                   00000300  [ 00000180 ] 00000100          *   rts55.lib : vectors.obj (vectors)

自己定义的向量表,没有使用它的库文件,怎么出来了两个向量表在map文件里,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去除rts55.lib的向量表。求高手帮忙!

网友:
                .ref   _c_int00
                .ref   _Time0IntIsr
                .ref   _McBSP1RintIsr
                .sect ".vectors"

rset        .ivec        _c_int00
nmi                .ivec        no_isr
int0        .ivec        no_isr
int2        .ivec        no_isr
tint0        .ivec        _Time0IntIsr
rint0        .ivec        no_isr
rint1        .ivec        _McBSP1RintIsr
xint1        .ivec        no_isr
usb                .ivec        no_isr
dmac1        .ivec        no_isr
dspint        .ivec        no_isr
int3        .ivec        no_isr
rint2        .ivec        no_isr
xint2        .ivec        no_isr
dmac4        .ivec        no_isr
dmac5        .ivec        no_isr
int1        .ivec        no_isr
xint0        .ivec        no_isr
dmac0        .ivec        no_isr
int4        .ivec        no_isr
dmac2        .ivec        no_isr
dmac3        .ivec        no_isr
tint1        .ivec        no_isr
iic                .ivec        no_isr
berr        .ivec        no_isr
dlog        .ivec        no_isr
rtos        .ivec        no_isr
sint27        .ivec        no_isr
sint28        .ivec        no_isr
sint29        .ivec        no_isr
sint30        .ivec        no_isr
sint21        .ivec        no_isr

no_isr:
         b      no_isr
.end

网友:
上面是向量表的原文。
程序中自己定义的向量表  调用了rts55.lib库文件,就多出来一个向量表,现在想把它去掉。

网友:
兄弟 不发广告好不好  发点有用的

网友:
把你的CMD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
没有毛病了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