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页显示多少楼层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
例如一个帖子有几页回复,可不可以设置一页显示多少个?

网友A:
这个目前设置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设置不了

那怎么好像不同的帖子每页显示回复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好像不同的帖子每页显示回复数不一样?

每页最多能回复20楼,如果某个帖子第一页最下面的帖子显示是21楼,那很有可能是上面的某个楼层有广告信息或违规信息被屏蔽删除掉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问问版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