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9C52RC程序可以复制吗?

楼主:
单片机STC89C52RC程序可以复制吗?它在原电路中的程序是软启动器,新买的芯片上机无显示,但买了程序烧录器还是下载不了。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先确认你的烧写器是否支持,然后就是正确的操作。另外,你得到的程序是源代码还是16进制或2进制机器码?源代码要先编译成机器码,机器码才可以直接烧录。烧录方法仔细看你的烧录器说明书。

网友:
没有加密就可以复制

网友:
您好,我是菜鸟,我有原电路板上的芯片,能否用烧录器把原程序复制到新买的芯片中,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