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个电路图

楼主:
请问下R,R3,C和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我用multisim仿真时改变这2电阻的值,发现输出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A:
用仿真来学习电路知识,不是个好办法。

R,R3,C和三极管用于启动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来学习电路知识,不是个好办法。

R,R3,C和三极管用于启动延时,

同问,那什么方法适合学习电路,亲自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来学习电路知识,不是个好办法。

R,R3,C和三极管用于启动延时,

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功能:当电容C容量适中时可以进行输出电压微调,或者说改善输出纹波的效果,在这里相当于一个电压负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功能:当电容C容量适中时可以进行输出电压微调,或者说改善输出纹波的效果,在这里相当 ...

不行。分析一下输出端纹波通过电容C施加到三极管的信号经三极管集电极再到LM317输出端这个环路的瞬时极性即可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那什么方法适合学习电路,亲自搭建?

先是理论分析,然后动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