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图中电路已知稳压管的稳压值Uz=6v,稳定电流的最小值Izmin=5mA。求Uo2为多少伏?
答案是5v,但我还是不明白不是6v吗?哪位大哥能指点下我?

网友:
1. 若没有稳压管,仅两个电阻R和RL串连,显见Uo2=10V/2=5V。
2. 再考虑加上稳压管,因和稳压管并联的两点间压差仅5V,不能击穿稳压管,故稳压管并和不并一样,Uo2还是5V。
3. “稳定电流的最小值Izmin=5mA”是虚晃一枪,不用管它。

网友:
这类问题,往往有多个可能存在的状态。解题时需要你自己假定处于某一状态,然后看看你的假定是否符合电路参数。若是,你的假定就是答案,若否,就是其它状态。

此题如果左边输入的电源电压不是10V而是100V,就是另一种结果。如果输入电源电压是15V或者20V,情况更复杂,只怕你们老师也有困难。

网友:
吧稳压二极管真正的物理特性搞懂再做题。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假设他处于何种状态,然后再去算,当运算结果跟院里符合时则表示状态是正确的,否则相反!!!

网友:
RL分走了电流。

先把稳压管的原理啥的学学吧。

建议楼主学个仿真软件,在你不想花太多时间计算的时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