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中输入滤波电容发热问题

楼主:
请大师指教:
      做了一款12V转+/- 24V,输出5A的DC/DC转换器,TL494控制,推挽结构。电压、电流调整率,纹波、效率都比较满意。但输入滤波电容发热(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对地的电容,图中的C8)。发热温度随输出电流增大。满载几分钟后就热的烫手。增加容量、耐压都无济于事。请诸位老师指教。

网友:
C8耐压有点低是个原因,,还有电容质量太次

网友:
电容的ESR太大。
和C8并联数支无极性电容试试看,就像图中C3和C5那样。

顺便说一句:这种推挽电路,输出整流后电容滤波很少见。这是用变压器的漏感来代替滤波电感,只有功率相当小情况才可以这样。

网友:
开关频率太高或电容esr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ESR太大。
和C8并联数支无极性电容试试看,就像图中C3和C5那样。

“顺便说一句:这种推挽电路,输出整流后电容滤波很少见。这是用变压器的漏感来代替滤波电感,只有功率相当小情况才可以这样。”
        这句话不甚理解!     是“输出整流后电容滤波”,还是输入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这种推挽电路,输出整流后电容滤波很少见。这是用变压器的漏感来代替滤波电感,只有功率相 ...

我指的是你的四支二极管与C3C5和C4C6之间没有电感。
整流输出直接是电容,叫电容滤波。整流输出直接接电感,叫电感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