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TI 金刚狼 LaunchPad系列课程,抢开发板&精美好礼!

楼主:
抢楼 *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500
注意:每人只有3次回帖机会,一旦跟帖,无法删除,请大家看清活动规则后,再回帖

大家期待已久的TI金刚狼 LaunchPad系列课程及板子闪耀亮相啦,快来参与吧!

活动页面:>>学TI金刚狼LaunchPad系列课程,抢开发板试用机会

活动时间:6月19日 10:30 ——7月20日 23:59

参与方式:
1、认真学习TI金刚狼《MSP430FR59xx LaunchaPad系列培训》课程 ,并参与考试(课程列表第2页)
2、在此跟帖发表学习心得,每人只有3次机会。
3、三重好礼,等你来拿:
   一重礼-抢先学习:最先学习TI金刚狼课程的前100名网友,且通过考试,将获赠TI专属金刚狼限量版光盘一张。
    二重礼-抢楼赢礼:抢楼贴预埋中奖楼层,跟帖即有机会获奖。高清望远镜5份、TI背包20份、便携移动电源25份。
    三重礼-免费体验开发板:TI金刚狼LaunchPad免费体验券20份,根据抢楼中的跟帖心得质量评选。

获奖压缩包: 抢楼加密压缩包.rar (7.91 KB, 下载次数: 224) 密码:jingdong121shangcheng

注意事项
1、以上所有活动均须参与课程学习,且考试及格,才能得奖。
2、每人只有3次跟帖机会,每次评论的内容需不一样。同一ID多楼中奖,以最高奖为准发送。
3、我们会对评论内容进行审核,抄袭他人评论或者与评论无关、或没有心得分享的楼层不予发奖。
4、一重礼奖品独立,可与其他奖励同时获得;三重礼为特等奖,如二重礼、三重礼同时获奖,则奖品自动升级为三重礼开发板。
5、如发现作弊,取消本次活动一切获奖权利。EEWORLD拥有活动最终解释权。

网友:
Fram完全替代了EEPROM的作用,而且不需要擦/写等待时间,避免了在写EEPROM的过程中掉电造成的数据丢失。

网友:
我想要板子

网友:
FRAM的功耗比FLASH更低,相同的工作条件下,FRAM MCU的工作电流比FLASH MCU工作电流小。

网友:
学习心得
从“TI金刚狼《MSP430FR59xx LaunchaPad系列培训》课程”学习到
新的FRAM在速度,寿命,功耗,非常适合对功耗,数据读写要求高的场所。
在写速度方面居然比FLASH技术快160倍,同时写之前不用先对FLASH进行擦除工作,同时也不需要额外的高电压,同时写的时候中断来了也是允许的。
FRAM寿命方面达100万亿,是目前其他非易失性器件所达不到性能!
按教程里介绍,以12kbps速率下,512字节写入FRAM 可以用114年哦!如果空间够,我们可以做实时数据采集记录时,不用另外扩展其他非易失器件做存储,怕写寿命问题了!

FRAM在功耗方面比传统片子还是有不少的亮点哦!
FRAM的平均功耗= 720uA@1.5Mbps,二而我们flash=2200uA@12kBps

网友:
FRAM MSP430FR5969上带有一个0.1F超级电容,是开发板一大特点,进行充电后,取下电流跳线帽,可供用户串流电流表,测量其功耗。

网友:
一直很看好fram  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想要这款板子,

网友:
我买了块FR5739的板子,也是FRAM,但是没想到FR5969比FR5739功耗还要低一半。

网友:
FRAM还没用过,先了解一下

铁电”一词并不表示存储器中含有化学元素的铁,也不表示存储器可能会受磁场影响。实际上,它并不受磁场影响。使用这个术语的原因是它的磁滞回线类似于铁 (Fe) 的磁滞回线而得名。与铁的磁滞回线相比,FRAM 的磁滞回线是由用于实现 FRAM 的锆钛酸铅陶瓷晶体 (PZT) 中的锆 (Zr) 和氧 (O) 原子形成的电偶极子所产生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呵呵

网友:
我之前用过MSP430F3338之类的,以及MSP430g2553LaunchPad,但是代码容量太小了,导致做一个语音模块的时候,语音识别不出来,然后就把代码移植到MSP430f6638后,问题就解决了,刚才刚看到FRAM新型的430,代码区和数据区可以随便设置,这简直就是430的一个新的突破啊!至于功耗FRAM,它也更低,而且它的的功能更加强大。FRAM的平均功耗是720UA @1.5Mbs,允许更独特的电源,一半的功耗100倍的速度,而且更强大的是无阻塞的写操作,CPU无需等待,允许中断,意味着在多作业操作时,FRAM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网友:
之前有用过富士通的铁电,I2C接口的,感觉很不错
这次看到TI的这种FRAM的MCU,两者配合在一起,更好

网友:
并且TI的这种FRAM
在进行数据存储时,可以随时保存,随时读取
并且它的程序及数据空间可以任意分配,不用为了选大容量的RAM而选大容量的FLASH了

网友:
另外功耗也是非常低,达到了100uA/Mhz,
休眠功耗更是低,
板载的0.1F的超级电容更是可以在芯片正常工作时,到达20小时以上,这个功耗真是厉害,
估计做个LCD的时钟,弄个钮扣电池可以轻松工作数10年,

网友:
非常看好Ti 金刚狼 系列 在无线环境传感器、计量表、个人随身助理辅助传感器等方向的应用前景。10年不换电池绝对是无线传感器的发展方向。

网友:
在存储器方面:Fram在访问速度完全优于EEPOM和FLASH,而且保存数据不丢失。当FRAM技术用于控制器方面更有优势,速度超快,而且功耗很低,只是不知道芯片采购成本方面怎么样?

网友:
MSP430FR59xx 微控制器高达 64kB 的嵌入式 FRAM、直接记忆体存取 引擎、12 位元类比数位转换器、类比比较器、电容式触控 IO 以及 UART、SPI 与 I2C 序列介面。此外,开发人员无需更多的中央处理器 (CPU) 效能、记忆体或电源,便可为其设计增加硬体、AES 加密、记忆体保护与硬体加速乱数产生器 (DRNG)。功耗低  功能强大。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考试已通过。。哈哈  虽然只有90分。。。
学习心得
从“TI金刚狼《MSP430FR59xx LaunchaPad系列培训》课程”学习到
MSP430FR59xx 微控制器使开发人员能为无线传感、能量采集、智能电网、工业、消费、楼宇自动化和安全性等各种应用增加灵活性、提升性能并延长电池寿命。MSP430FR59xx 微控制器可提供支持这些应用的丰富功能集:高达 64kB 的嵌入式 FRAM、直接存储器访问 (DMA) 引擎、12 位模数转换器 (ADC)、模拟比较器、电容式触摸 IO 以及 UART、SPI 和 I2C 串行接口。还可为其它设计添加硬件、AES 加密、内存保护和硬件加速随机数发生器 (DRNG),无需更多的中央处理器 (CPU) 性能、内存或电源。
功耗现在不只是一个数字
MSP430FR59xx 微控制器在所有这些模式下均可为“金刚狼”平台提供超低功耗的特性,包括实时时钟模式下功耗为 360 nA,运行模式下功耗小于 100 uA/MHz,快速唤醒时间为 6.5us,内部电源管理及 12 位 ADC 等高精度外设功耗为 75uA。新器件还具有嵌入式 FRAM,运用了全球最早的集成式统一内存技术,也是业界最低功耗的非易失性内存架构,每比特能耗仅是基于闪存和 EEPROM 微控制器的1/250,写入速度则比后者快 100 多倍。
统一的非易失性 FRAM 能提供最低功耗的内存和灵活的开发空间,可实现简单快速的存储器写入并能将内存的任何部分当作数据或程序空间。很好很强大 。。总之一级棒。。。支持支持TI,支持EEWORLD...

网友:
我一直在使用msp430,只是开发环境都是IAR,只有在使用TI的DSP处理器才使用CCS。通过课程学习才知道CCS的帮助文档如此强大。以后在使用430时,应该转向CCS了。通过课程学习才知道FRAM被TI用到了MSP430上面,FRAM的非易失、高速、低功耗、动态位操作以及统一存储期非常适合我将MSP430FR系列芯片用于我今后的便携式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