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传感器TGS4161的问题

楼主:
R2的实际数值为5.1K。
我现在想问的是:
1、电路图有没有问题?运放使用 OP07是否合理?因为TGS4161的资料上要求是用 TLC271做运放。
2、如果没问题的话,正常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或者在一个什么范围内。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很微弱,放大3倍肯定不行!!!至少50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很微弱,放大2倍肯定不行!!!至少50倍

这个经过OP07放大后的倍数是6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过OP07放大后的倍数是6倍吧

不是的,是3倍,也远远不够,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很微弱!!!

网友:
首先得谢谢您的解答。在一个那个R2的数值是5,所以按照您给的公式放大倍数是6倍。其次是按照这个电路没法直接测量最终输出电压吗?比如用示波器之类的。

网友C:
首先,楼主应查一下传感器的手册,看其在正常的量程范围内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然后根据后级电路需要的输入电压范围决定放大器的增益。运放型号的选择要看需要的增益以及对失调电压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应查一下传感器的手册,看其在正常的量程范围内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然后根据后级电路需要的输 ...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220mv-490mv

网友:
1)进到AD时,应该考虑AD端的输入范围,再加上尽量使用AD的宽度范围,比如AD范围0~5V,输入有效范围为0~3V,这样就有所浪费,在后续AD的数字化计算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2)运放的+、-要考虑阻抗匹配(很久才有所明白,希望你能够一步明白)
3)最好添加跟随器,增加阻抗等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220mv-490mv

如果你的AD是0-5V量程的,就需要放大10倍。